希望老师大神进来指导

楼主(2016-05-10):
讨论主板打阻值怎么打,每个供电电感打一遍,没有短路就是正常的吗?
还有每条供电线路阻值多少才算是正常
内存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CPU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显卡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PCH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总线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我就知道跑线路,但不知道打阻值多少是正常
电阻档   红表笔接地   用黑表笔测量              要不插电测              内存一般为120Ω左右          南北桥供电为几百Ω左右      总线为10欧左右        CPU供电也是10Ω左右的
可不可以有老师详细讲解一下,阻值高了怎么修,阻值低了怎么修
断看电感什么意思
断开一条线路来测量吗?断开了就是分前级和后级吗?
给电感供电输入的线路是前级,电感输出后的线路是后级?

网友:
希望老师大神有指导

网友A:
那你还是去迅维吧,我现在没空教人,等我辞职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是去迅维吧,我现在没空教人,等我辞职先

你辞职开培训班

网友A:
我没技术,就是和别人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技术,就是和别人交流

实地学员
实地培训学员
居然会没技术

网友B:
每个人都要学习进步
每个人学习方法不同
因为我要进步,所以【迅维】我会去的,我是陆兴富你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都要学习进步
每个人学习方法不同
因为我要进步,所以【迅维】我会去的,我是陆兴富你记住了

你问的好多是基础问题 去迅维学习后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C:
你这不是带经验进来交流,而是只带问题来的

先自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带经验进来交流,而是只带问题来的

先自学吧。。

是我自己问题

网友(2018-10-31):
报远程吧~~这么一大叠问题 叫黄老师更你聊人生。

网友:
要去就实地,远程不适合

网友:
你不是迅维实地的学员吗?估计你没有经历黄老师的俯卧撑吧!看来你真是要去好好学习学习了,连这么基础的知识你都忘掉了,真让人有点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