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乱修 华硕P43E 不能开机 高手误笑。大家都可以看

楼主(2016-05-10):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华硕 P43E机器, 师傅不在,先拆开修修看。不行就等师傅捡烂摊子,嘿嘿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13就掉了,然后再开再掉。拆开一看哇塞,以前一定进过水。腐蚀了的。 洗板水洗呀洗。拿焊锡和铜线补啊补,有个地方估计是供电的线贴个10K电阻保险点(抱歉这部分图忘记截了,只接了个后面补好的)  插电查电压,3V 5V 各个部分都好像都出来了, 开机, 还是0.13掉 ,郁闷啊,小白笨啊。

刷BIOS吧, 论坛上找找找,找到个刷上去, 还是这样
郁闷难道是EC上有问题了?  华硕这些板子都不好找图纸。 管它的把EC换了吧 ,好不容易把EC换了, 还是这样, 无语。
到底怎么回事, 丢下等师傅回来?  抱着最后试试的心态, 去论坛上找图纸啊, 好不容易只找到个EC图纸。
在看图纸前,还是在看了板子一遍, 咦! 好像有个地方断线没补到, 唉,近视眼就是不好,开机居然电流正常,亮了
但是电又掉了, 我叫那个郁闷啊,想了半天想师傅平时怎么弄的, 看图纸吧。找到EC开启信号脚, 万用表笔点着这个位置开机看看电压情况,居然一直是低电平,开机以后也是。。。 ,难怪掉电,  为什么又搞不懂, 干脆乱搞, 找到个3.3V 空位置加个10K电阻飞根线到信号脚, 居然解决了, 运行了大半天没问题, 好吧 就这样解决了。 大神些千万别笑我,毕竟还在学习中(图在下方)

不知道怎么翻转图片,不好意思

论坛真是好地方, 大神们都挺热心的, 上次下载一个BIOS没分了, 人家主动说传给我。
图纸附件这些因为在铺子的电脑上,就没传了, 如果真的有朋友需要,论坛上是能找到的, 好吧,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A:
难道是pm pwrbtn持续低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pm pwrbtn持续低电平了?

是的  嘿嘿

网友:
不大部分进水的都感觉比较好搞,最怕就是桥里面腐蚀了,加油吧

网友:
感谢分享 鼓励发帖

新人这个板子修好 估计也跟师傅学了很多了

网友:
"不行就等师傅捡烂摊子"
"又搞不懂, 干脆乱搞"这两句笑死了

楼主修机器修多了还是要放好心态哈

网友:
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B:
比我厉害,我还是小小白了,笨的不行,自己学了很多天,没什么进步,插电,怎么测3 5V 都不知道,没师傅教,就只能自己学了

网友C: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要补加10K电阻  求告知

网友C:
还有 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我也是学徒  学了两个月

网友:
作为新人有这种研究精神就很不错。

网友:
高手啊,加分

网友:
加电阻实施g高低跳变

网友:
修得已经算是可以了

网友:
又是进水啊

网友:
已加分  修的很不错

网友:
这些经验很难得啊

网友D:
加10K电阻作为上啦吧

网友:
一次成功的经历,祝贺你!
勤学苦练多实践,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这机器不追究pwrbtn是哪边上拉的话   加个10k电阻是个亮点

网友:
楼主总是牛A-C之间

网友:
PWRBTN应该是高电平,触发瞬间为低

网友:
有专研精神,日后一定成大器

网友:
借鉴少走点弯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关到EC的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我厉害,我还是小小白了,笨的不行,自己学了很多天,没什么进步,插电,怎么测3 5V 都不知道,没师傅教 ...

推荐迅维远程学习, 当然实地更好,  我因为在这里忙, 但是下次的远程,肯定会去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  为什么要补加10K电阻  求告知

因为你是上拉, 不加10K电阻,不保险, 因为盲修, 把那个不知道哪里出来的3.3V 弄坏了 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 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我也是学徒  学了两个月

学了3个月, 勉强懂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我厉害,我还是小小白了,笨的不行,自己学了很多天,没什么进步,插电,怎么测3 5V 都不知道,没师傅教 ...

我俩差不多,没有师傅教只能靠自己慢慢摸

网友:
已经很美不错了,加油

网友:
虽然说的是乱修,但修的全修到点上了嘛,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是上拉, 不加10K电阻,不保险, 因为盲修, 把那个不知道哪里出来的3.3V 弄坏了 就不好了

我在这飞线  都不加电阻

网友:
貌似看懂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10K电阻作为上啦吧

是的,高手见笑了

网友:
楼主谦虚了,看你维修实例已经是师傅了,以后一定不可限量。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要小心返修的   一直为低电平应该是有故障的

网友:
呵呵,可以啊,比我刚开始的时候厉害多了

网友:
不错,照这样下去不久的将来你也会是一个高手的!!!进水断线比较多的,多观察,少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