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US3L档LOGO

楼主(2016-05-10):
原本是档内存 拆了CPU FAN 傍边的两个小芯片就可以跑马了, 显示LOGO之后档在那里 ,几秒后会掉电
BIOS刷了  COM芯片拆了
故障依旧!!
大神们 分析一下

网友:
小芯片补上看看

网友A:
这板子我修烂了,上次收来的P55-UD3L V1.1坏地方太多,啥毛病都见过,现在搞好了稳定使用中!

档LOGO,先CMOS放电,再刷BIOS(看主板号,REV1.0和1.1及以上的不同),还是无法解决先拆网卡再拆声卡最后拆JMB363(其实PCIE网卡和JMB363对着点位图拆掉连接PCH的PIE耦合电容即可,不用焊芯片。),还是不行打PCI AD线值,我上次换PCH没换好也是档LOGO。如果PCI AD线没问题。要看看你拆的小八脚NCT3931或UP6262是哪一只,U24好象可以拆,那个是给DDR和PCH调电压的,拆了没事,但是U25(靠近CPU风扇插座那只)拆了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只是一只有问题拉低SMBUS总线,把好的那只装到靠近CPU风扇插座那里。

如果这一切都搞定了还是不行。嘿嘿,你就得拆PCH看有没有掉电虚焊了。如果没问题在确定PCH各GPIO脚和PCI AD线,LPC总线没问题,就重植PCH试试,还是不行请更换PCH。

反正从易到难修。成本不划算就扔。真的没啥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我修烂了,上次收来的P55-UD3L V1.1坏地方太多,啥毛病都见过,现在搞好了稳定使用中!

档LOGO, ...

谢谢大神详细的解释了这块板的毛病!
与其维修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我修烂了,上次收来的P55-UD3L V1.1坏地方太多,啥毛病都见过,现在搞好了稳定使用中!

档LOGO, ...

U24 U25这两个芯片都一样 都是调节内存电压的
BIOS刷了 官网原版BIOS
还有就是拆PCH 看有没有掉电虚焊,这个不是很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24 U25这两个芯片都一样 都是调节内存电压的
BIOS刷了 官网原版BIOS
还有就是拆PCH 看有没有掉电 ...

u24 u25(ud3l上的标注)一只是调节内存和PCH电压的,另一只是调节CPU,VTT电压的。

实在解决不了挡LOGO要拆了PCH看看焊盘有没有掉点,断线。打值阻一切正常要考虑换PCH。

P55挡LOGO除了网卡声卡COM口这些外设有问题外,自身的SATA控制器,PCI总线初始化有问题一样会挡。

我上次换PCH的那块P55 UD3L,就是因为快递途中摔过板,PCH靠近外围的一个PAD已经掉了。但是因为后来补过焊,焊油很粘,PAD在芯片拆下来后还是粘在PCB上,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实际上线是断了的。换桥后挡LOGO,卡死在IDE设备检测那里。怎么也查不出原因。

挡LOGO有点诡异,如果SATA口不接任何硬盘,自检就可以过。在BIOS里把NAVDI IDE MODE 关闭,或开启SATA模式为AHCI就可以过自检认硬盘,但是进系统PCI1-4两槽不认设备。

后来没办法把PCH再次拆了下来,才发现那个焊盘掉了。补点再装上后一切正常使用至今。

外设没问题的话,那就只能从线路和PCH上找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24 u25(ud3l上的标注)一只是调节内存和PCH电压的,另一只是调节CPU,VTT电压的。

实在解决不了挡LO ...

外设问题基本排除了
,,只有PCH的可能行了!
没时间去研究!
一天几十块板等着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设问题基本排除了
,,只有PCH的可能行了!
没时间去研究!

我是修着玩,你们一天几十块板我想想都觉得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修着玩,你们一天几十块板我想想都觉得可怕

店里的   还有个大师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修着玩,你们一天几十块板我想想都觉得可怕

加下QQ  852387556  学习一下
我刚从迅维的出来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