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触发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6-05-10):
今天修板,基本上是修6,7系列的板。好难修,都是掉电的多。说一下今天修的GA-B75M-D3V主板
故障是掉电,好像会自动重启再掉电。忘记了。累!!
在没掉电时测量各大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95836.接着查电路图

芯片9脚是开启,上电瞬间测量有高电平,其它供电也有。SVID波形。。。。不记得怎么测了。维修卡住了。逛一下论坛,发现有月饼老师发的有关SIL95836的贴。说把芯片的18脚对地电阻去掉,可以出预设CPU供电。帖子链接附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065-1-1.html按照方法,果真出CPU供电,但也还是掉。怀疑VRMPWRGD信号为低。于是把DQ19用风枪吹下。

上电,还是一样掉,测量DQ19的C极也有高电平。。。。。。。。。。。。。,接着上论坛看看,碰碰运气。好在论坛有大神发帖说技嘉的IO电压检测电路容易出问题,会造成IO发不出PWROK给桥,导致桥发不出PROCPWRGD给CPU。于是就往IO方向查
实测VIN2和VIN3电压偏高很多,正常是2V,接着就不说了,找电阻换上就可以,只需要修好VIN2和VIN3其中一个电路,把另一个电路的两个分压电阻去掉,再把127和126脚用锡连一起就可以,弄好后,上电一切正常。

网友:
每天都靠自己摸索修一堆的板,,累呀

网友:
怎么都是台式的

网友:
过段时间在找吧,修主板确实没瘾,又累

网友:
台式主板坏了都是直接换了 修的我还怕不稳定呢     没修笔记本的客户麽

网友A:
LZ在哪里开店?生意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在哪里开店?生意太好了!

打工仔一个,想找修笔记本工作

网友B:
楼主开店生意太好了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店生意太好了乱七八糟的

说的对,我也觉得乱

网友:
GA  的  VIN1 到VIN5  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这个检测电压是通病了,好多掉电的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
修笔记本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检测电压是通病了,好多掉电的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的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会掉电的通病,告诉一下。

网友:
127.126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D:
楼主,IO是检测什么电压?是各路电压正常后分压给IO检测吗 ?

网友:
楼主牛逼,修的精彩啊

网友:
技嘉有好修的 确实也有好多很难修的

网友:
感觉还是有点思路的。写的有点乱。但是还是可以看明白,笔者的用心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当中,谢谢发发发发发。

网友:
群主的案例 不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IO是检测什么电压?是各路电压正常后分压给IO检测吗 ?

都没仔细看贴,一个一个字的看就能看懂。我写的好白的

网友E:
楼主,给个标记呀,那两个电阻位置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个标记呀,那两个电阻位置工

有点位,看点位吧。

网友:
我也是修主板的  6系列以上容易掉电!
难修是正常的

网友:
修过几块这个主板掉电  是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
我也不怎么想修台板。。。。。没钱赚

网友:
技嘉的CPU供电还受制于IO啊,涨姿势了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片  明天试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2016-12-26):
我要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我感觉我有点迷糊了  vtt_PWRGD和cpupwrok有什么直接关系不  一直以为vtt_pwrgd也是给cpu的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正好有一片,看着修

网友:
我这接了个b85的也是掉电 上面的Vin脚都测了 都正常 头大 麻烦指点一二 GA-B85-D3V 2.0

网友:
这个我只想说一下!CPU不出供电应该不关检测脚的电压的问题啊!我修过很多6系列以上的板!电压检测脚不正常只会导致不跑马或者卡代码

网友:
LZ牛人,图纸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