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笔记本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6-05-10):
各位前辈大家好,本人有个DELL 14Z 5423笔记本主板不开机,I3处理器,AMD独立显卡。按下电源键电源指示灯亮,硬盘转动且硬盘灯亮一下,散热风扇正常转,屏幕不亮(不是假不亮),检查了一下内存供电是1.5V正常,APL5930芯片正常
开20-30次能有一次能开机,而且只要能开机一切正常。。跪求大神指点是哪里的问题
本人大学生一枚,自学电脑维修,且纯属兴趣爱好,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我都会试试的,谢谢!!

网友A:
大学生自学维修  希望你在迅维学到更多的知识     不开机 具体还要用电流表辅助分析    不好搞建议送修

网友B:
显卡,或者是屏的问题,硬件问题 有工具的话好解决,     什么都没有的话还是送维修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学生自学维修  希望你在迅维学到更多的知识     不开机 具体还要用电流表辅助分析    不好搞建议送修

谢谢,工具有万用表,热风枪,焊台,还有一堆的拆机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或者是屏的问题,硬件问题 有工具的话好解决,     什么都没有的话还是送维修店吧,

工具倒是有一些,万用表,热风枪,电烙铁,那些BGA焊台倒是没有,屏幕是好的,和别人电脑互换了一下没问题,屏线也没问题。我想如果是显卡问题,应该能听到开机声音,或者硬盘指示灯会有读写指示吧,这个没有硬盘读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工具倒是有一些,万用表,热风枪,电烙铁,那些BGA焊台倒是没有,屏幕是好的,和别人电脑互换了一下没问 ...

先排除你的一个疑惑 显卡有问题不见得能听见开机声音 在实际中更多是显卡有问题听不见开机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你的一个疑惑 显卡有问题不见得能听见开机声音 在实际中更多是显卡有问题听不见开机声音

谢谢,看来我还得多学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看来我还得多学学

你是业余的 能如此很厉害了

再深就是专业的 了    业余都有次水品 那么更多的维修者岂不……

建议送修

网友D:
主板复杂的很。建议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复杂的很。建议送修。

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业余的 能如此很厉害了

再深就是专业的 了    业余都有次水品 那么更多的维修者岂不……

我平常帮老师同学装个系统啥的,换个内存硬盘,一看到主板故障就没辙了

网友:
看你讲的  工具还挺齐全 都快比外面接机同行专业了

网友:
呵呵,又来一个,不亮时电流多少,有没有条件不正常

网友:
会示波器?  在不显示的时候抓下波   这样毛病准确度高 抓EDID有 没 反推 下

网友:
图纸能看懂的话,上电时序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有万用表就先量电压吧,看有没不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