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管G极板层短路维修

楼主(2016-05-10):
老板我电脑不上电
CPU供电问题
多少钱?
120元
太贵了,便宜点
不行
不修了算了(转身做个逃跑状态)
好的,再见!
(装B失败)好吧修吧。多久能修好
马上。

发现一个下管短路,打G极,和其他的不正常,然而其他的也不见得正常,拆除芯片,发现其他对地无限大,  短路的下管并非无限大,割开连接线,测试连接芯片那段正常,连接G极那段有值得,然后重新连上,撬脚飞线焊芯片,120元到手。

网友:
你们那里这么好放价啊

网友A:
用户都能自己判断出故障位置了,也是厉害呀

OQC

网友B:
草  那里的维修这么挣钱 主板维修120  我已经很多年没收过这样的价格了 一般30元搞定 50元顶天

OQ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草  那里的维修这么挣钱 主板维修120  我已经很多年没收过这样的价格了 一般30元搞定 50元顶天

不管什么地方, 只要有你在,估计价格就下去了。

网友:
看样子是asus主板吧

OQC

网友D:
今天修了个华硕B85 开机黑屏 电容短路十分钟搞定  150大洋 明天收钱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都能自己判断出故障位置了,也是厉害呀

是我判断的故障,上一句是他的话下一句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草  那里的维修这么挣钱 主板维修120  我已经很多年没收过这样的价格了 一般30元搞定 50元顶天

你已经搞死了不少同行,我低于一百不修,我还要时间玩黑暗之魂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了个华硕B85 开机黑屏 电容短路十分钟搞定  150大洋 明天收钱

厉害,加油,生意兴隆

网友:
应该是华硕的,牌子我忘记看了

网友D:
不管什么行业  赚不到钱的  都是被同行搞死的

OQC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时间久才发现

网友E:
120都可以买几片好的板了吧  这是不是AMD的AMX系列吗

OQC

网友:
如果温度高也用不了多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0都可以买几片好的板了吧  这是不是AMD的AMX系列吗

买把剪刀回家,能剪好多次头发了,为何要去洗剪吹3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行业  赚不到钱的  都是被同行搞死的

同意楼主说的

网友:
楼主焊工还需要加强啊

网友:
这价收得爽啊,上面收30的估计是周围竞争太激烈了

网友:
板层短路一般选择飞线解决故障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主技术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草  那里的维修这么挣钱 主板维修120  我已经很多年没收过这样的价格了 一般30元搞定 50元顶天

是啊   报价不要那么低  同行都干不了了

网友:
收费高客户也愿意。

网友:
这样的故障客户都能判断了  厉害的客户啊

网友:
这就120大元?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120,价格真不错啊

网友:
看是新点的主板当然可以要高点。如果是7年前的板当然要便宜了。得看板和技术。

网友:
烧的蛮厉害的,没有楼主技术厉害,刀工也好

网友:
修的好贵好迅速,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管什么地方, 只要有你在,估计价格就下去了。

我这里是被同行搞下去的。显示器维修40一台,不管换什么,一口价!主板维修20元一片,不管换什么!所以显示器我直接不接他们的,主板简单的就修一下,换件多一点的就告诉他们桥挂了,愿意卖我当料板就10元一片,不卖就拿走。

网友:
120 这个价,,,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了个华硕B85 开机黑屏 电容短路十分钟搞定  150大洋 明天收钱

牛B呀,可以报这么高的价,是在县城吗?

网友:
刚学时差不多就这问题没看背面被我活生生搞坏一个主板

网友:
我遇到一个笔记本板层烧短路了   没修好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是被同行搞下去的。显示器维修40一台,不管换什么,一口价!主板维修20元一片,不管换什么!所以显 ...

我的天哪  修主板 20   显示器40  无语  你那都啥地方 能把房租做出来吗  太不尊重技术了吧   我修显示器80-150   主板G31  G41  80   H61  120      H81  150    笔记本主板都是两百起步

网友:
怎么飞的为什么飞那里求过程

网友:
价格感人,现在价格报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草  那里的维修这么挣钱 主板维修120  我已经很多年没收过这样的价格了 一般30元搞定 50元顶天

在我们这边不是修主板,客户一般啥也不懂,也不知道是电脑哪坏了,修主板180,换电源150换上的是65的电源

网友:
华硕的质量 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