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T M5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6-05-10):
一块精英G41T M5
VCCRTC 、RTCRST#、32.768KHZ晶振、3VSB、RSMRST# 都正常
IO  8713F-S      按开关io pwrbtn脚有跳变, ps on#有发出 ,但收不到slps3#信号,是不是南桥坏了,真不想动桥,另外发现复位开关针电压低,只有1.18V,肯定不正常.根据图纸复位针连到IO和南桥,翘起IO脚,变成3.3V,IO换过还是一样,附一份图纸这个可以断定是桥问题吗?

精英G41T M5 V 1.0图纸.pdf

网友:
复位开关不要去管他 找南桥的条件 RTC电路

网友:
既然南桥条件都正常,然后IO发出了RSMRST,南桥80-90%坏了

网友:
不知道,不懂~楼主有没有解决掉啊?

网友:
路过向高手们学习下

网友:
南桥问题大些

网友:
这样的贴从来都是加分不手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