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5-10):
一块V星g31m3 v2的主板测试卡跑13.不显示清一下coms。就显示了。关机再开机又跑13.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声卡坏了 小弟

网友:
后置USB供电有问题,键盘无电,供电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是集成跑13还是接独显跑13?

网友:
哪个贴呀,找不到

网友:
V星垃圾板

网友:
为啥呢是声卡呢·难道是外设芯片坏了·BIOS清除就可以开机·再开机BIOS又记录坏了·不过内存·的·?

网友:
查下USB 小八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