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不上电 求R55位置

楼主(2016-05-10):
家里的技嘉GA-H61M-DS2,Rev1.0不上电,查了5VSB,3VSB,5VDUAL,3VDUAL,-RSMRST,-RTCRST,3VDUAL_PCH,SLP_S5/S4/S3全部有,发现ATX的-PSON一直在5V而SIO端却已经拉低了,强拉低ATX PSON可以开机,SIO的107脚到-PSON中间隔着R55,找到Rev201点线路图貌似是shortpad。板上一直找不到R55的位置要晕了。。。求大神施以援手。。。。。。

补充内容 (2016-6-22 21:39):
已经飞线修复,请不要挖坟了,谢谢!

网友A:
你的那个版本 我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版本 我帮你

Rev1.0的板子

网友:
直接飞线得了,找没点位不好找啊。

网友:
应该是一个检测点

网友:
求助贴,不要乱加分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就飞个线吧。

网友B:
不会看图不怪你,那个R55,后面是打X的,还用粗线连起两头的,表示,这个电阻在实物中是不装料的,但是必须短接起来

所以你是找不到电阻的啦,实在不行就直接飞线吧,可能中间有地方断线了。

网友C:
飞线   飞线 飞线  重要的事情说3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会看图不怪你,那个R55,后面是打X的,还用粗线连起两头的,表示,这个电阻在实物中是不装料的,但是必须 ...

我知道没上料,但布线在R55的位置应该是占了跟0603电阻一样大的地方,板子上找不到。不想纠结了,在板子背面找到了个测试点飞线解决了。修过N多板子,各种奇葩原因都有还没见这种用着用着信号线中间断了的,什么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   飞线 飞线  重要的事情说3遍

已飞线解决,在板子背面恰好找到连着SIO的测试点,手上烙铁比较烂不敢直接飞SIO的脚,不然也不用发帖了。。。

网友:
跟八楼师傅学习了。多看多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没上料,但布线在R55的位置应该是占了跟0603电阻一样大的地方,板子上找不到。不想纠结了,在板子 ...

知道没上料,你还问电阻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没上料,你还问电阻在哪里

不上料,但是shortpad也占位的好么,layout布线跟其他上料的元件一样要给位置。

网友:
跑线找北没有别的办法,应该是IO的问题,把一只表笔放在PSON上慢慢,据我的经验判断应该是IO的问题,你的就是IO有短路

网友:
断线的话只有飞线解决,好好和客户解释把

网友:
需要这个主板的BIOS

网友:
板在你手上你都找不到  何况我们呀   可以想办法从绿线出发  或者绿线切断  从新从绿线拉线接个电阻到IO脚上 不就好了

网友:
直接飞线     问题解决

网友E:
那是直连的 不用找了 查别的信号

网友F(2016-06-22):
多多修板,慢慢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直连的 不用找了 查别的信号

已经飞线修好了!   直连的蜂鸣档不响不查它查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多修板,慢慢悟。。

干了两年AIO/DT的主板研发,时序和供电都懂,修过不少板了(有线路图和布线图的)。。。 辞职在家不干这行了,闲来无事帮亲戚修的,这种无点位图·的还是第一次搞,跑线费时间。

网友:
没有图额  慢慢找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几乎都是新片脚位飞线到绿线

网友:
挖坟? 估计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是来找下载分啊

网友:
一根线搞好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没标原件位置,找起来很头疼,要下点位图看

网友:
需要主板BIOS有吗?

网友:
好帖子,支持,多多发技术经验贴

网友:
飞线是正确的选择,板子什么故障都会有的

网友:
跑线  有电路图的 主板,

网友:
能飞线解决的决不想第二种方法

网友:
双学习了。打X是不要装的

网友:
这种标识的不是空的吗

网友(2016-07-24):
会跑线直接飞就好

网友:
这么简单 ,写的真么复杂

网友:
直飞就好了

网友:
怎么搞的 我也是找不到上个图片可以吗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楼主图纸是1.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