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可以替换3843B么?

楼主(2016-05-11):
有个笔记本适配器开关管烧掉啦,怀疑3843B也有问题,手头找不到3843B,只有3843,不知是否能直接代换?这个图是转载的,只是作为分析芯片使用。再就是芯片的1,4,8脚不知是做啥用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通过看迅维修显示器不是事分析因为8脚和光耦第4脚相连,感觉应该是过压保护,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启动脚和频率设定啊?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问题不大,后缀B代表可使用环境温度区间,1脚比较端、4定时器、8基准电压5V

网友:
两者可以互换,没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它们是一样的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网上看到一个检测电源管理芯片的帖子说,可以在不安开关管的情况下通电,检测芯片各脚电压,在供电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芯片就能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各脚应该有不同的电压,要是测不到电压就是芯片坏啦,不知这种说法对不对?

网友:
这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
3843系列的一般都可以代换,3842的也是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