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见过这些管子吗?

楼主(2016-05-11):
这个玻璃管子是在电源板上的,标注是ZD602,看标注应该是稳压
二极管
,但它上面只有单黄色一环。以前还见过单蓝色一环的。三色环就见的多,也知道读法。请问这些单色环的管怎么读?稳压多少伏?谢谢!
电源

网友:
那个只是表示二极管的导通方向,,

网友:
大同小异,环表示负极而已吧。

网友:
没标识的是好难认

网友:
有知道的吗?dddddddddddd!

网友:
可能只是表示正负极吧

网友:
这个只能看图纸

网友:
一环白色是9V

网友:
找份图纸更清楚。

网友:
没有图纸啊,就电路板上标zd602

网友:
顶下下下下下下下下顶下顶下

网友:
换电源版上的二极管就可以,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网友:
直接去掉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