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bp500u电源,初级测量没短路,为何换个保险管就烧

楼主(2016-05-11):
电源打开测量保险管烧了,以为初级肯定短路了,测量整流桥输入输出没问题,测量pfc开关管,二极管也正常,测量变压器开关管阻值也正常,贴片三极管等也正常,以为只是保险丝烧了,结果换上就爆了,感觉还是那种严重短路的爆,搞不明白了,阻值都正常,为何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楼主又忘记了串灯大法............

网友A:
楼主还是先上张图吧,不然别人没法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忘记了串灯大法............

主要是自信初级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先上张图吧,不然别人没法回复你...........

好下班上图,不过无从下手啊,烧了我换的保险丝后测量,各阻值依然正常。真是不得其解。

网友:
估计是芯片有问题,一般烧保险我都会串灯的

网友B:
楼主还是有短路点没有检查出来,仔细的测量吧。

网友C:
说不定是大电容不行了。

网友D:
主开关管还没查呢?辅助电源电路也没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开关管还没查呢?辅助电源电路也没查?

主开关查了,辅助电路查了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有短路点没有检查出来,仔细的测量吧。

我也这么想,回去来个地毯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是大电容不行了。

测量能充放电,感觉不够长,这东西会造成烧保险吗

网友:
一般初级烧保险,整流桥的输出端不都是短路的吗,我和好的电源整流桥对比一样的阻值

网友:
这情况还真是少见,不短路很少会烧保险

网友:
PFC芯片短路,后级肖特基挂了也烧保险啊!生命可贵串灯泡切记!

网友E:
可以还是有哪里没有测量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还是有哪里没有测量到吧

现在怀疑pfc续流二极管,刚才看到这个管子居然没加绝缘片直接上到散热片上,散热片和高压电容正极居然相通。续流二极管的负极也和高压电压短路相通,就是说散热片和续流二极管的负极是相通的,搞不明白了,续流二极管不自带绝缘封装,为何厂家不加绝缘片,先试试吧。

网友:
搞好了,拆开pfc散热片,发现一个20n60c32个脚居然断了,断脚靠太近估计插电打火短路,换上2个新的20n60c,直接插电没烧。原来续流二极管负极和高压电容之间有个10殴热敏电阻估计构成回路吧。理论太差了。

网友:
已修好了,拆开初级pfc,发现一20n60的2个脚熔断了,太近估计插电打火烧保险,原来烧我怀疑是小强进去了,爬到2个脚上粉身碎骨,烧断脚的管子居然是好的

网友:
已经搞好了,一个pfc开关管的2个脚熔断了,然后断脚太近插电电弧打火烧保险,测量时测不出来,估计是小强闯的祸。断脚管子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还是有哪里没有测量到吧

搞好了,pfc一个管子烧断2个脚,断脚太近插电电弧打火,管子没坏,估计是小强惹的祸。换上2个新管子开机正常。

网友:
怎么上不了图

网友D:
这几个重要部件硬损伤,应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重要部件硬损伤,应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不拆挡住看不到,测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