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460N无图纸二修机值得一看

楼主(2016-05-11):
好 接到本子说是进水 不用上电直接拆开 检测

拆的过程 发现开关都没插  那出主板 发现 进水的 几乎没有 很少的一点

经过测量 公共点 电容电路 好吧 先把这个给  修好  那就烧鸡   烧鸡半天没烧出来  这个 被同行 烧过得 他没烧出来 估计 这个 坏的电容 同路了 彻底坏掉了 烧鸡 才 烧不出来    最后 19v4.88A的电路 有一个  电容 才有 那么 一 丁点  稳度 经过 勘测 (肉眼识别 ) 肯定了 就是 这个电容坏了   哎 其实 那出主板的时候 望的时候就看到了 这个 电容 特别 没在意 一段 氧化了  看下图 坏的电容

又学到 了 用眼睛其实可以看出来的问题 经过放大镜看 电容确实 中间有 裂纹 发黑  去电 之后 不短路 了

可是问题 还有呢 插上电待机正常了 触发微短路 ;;;这个被 同行 修过 这个 同行 都不会 修 哪有  保护隔离mos管 是n沟道的 测过测量时 红电笔s 到黑表笔 d是400度阻值一看 就是 这个 mos管 被换错了   找了 一个 高八角的 mos 换上就是这样了   看下面

然后  加点  跑马 一阵 跑马 1.A 多  接上 屏幕 亮机

换了 两个件  还好 客户 没怎么 处理别的 不然我也是 修不了  这本子 没图纸 感谢 自己运气好

加分不扣分 望广大亲朋好友 加点分 小弟以后还要 发好帖子 贡献大家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A:
眼力好,加分了

网友:
感谢同行不割线 不做手脚的恩情  感恩的心 感谢大家

网友:
这个已经是常见病了这款机子

网友:
N沟道和P沟道很多人都分不清,上次有个客户来修电脑和我这吹半天牛B,全给搞反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电容一端都黑成那样了

网友:
进水机加二修楼主只修了一个保护隔离也是好运气了

网友:
楼主的文字表打有待提高啊 看的我好累啊

网友:
细心能修出好多机器

网友:
没有图纸的主板,只能慢慢修,凭经验。楼主好运气

网友B:
这就是传送中的盲修啊

网友:
挺好修的啊

网友:
我昨天也修一个,不过是在风扇底下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像这种明显损坏的先换了再说

网友C:
说真的,你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力好,加分了

谢谢  赛亚人  你是 赛亚人几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你运气不错,

嗯嗯,还好 还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送中的盲修啊

盲修  瞎修  能修好的人  就是 大神  这是  积累   经验 才出来的   我们这有个 大神 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