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测试工具的制作与调试,附电路图

楼主(2016-05-11):
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把这个工具的制作、调试过程制作完毕,太费力了,之所以再开新帖,原打算把这个内容加到原来的帖子里,但不能了,原贴已经关闭了编辑功

网友A:
等待下回分解?原来是花10分下载分

网友B:
楼主图纸遮住了,不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纸遮住了,不全啊

图纸和制作在两个PDF文件内,图片显示的只是一部分。看仔细了,,

网友:
好高大上 牛人就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下回分解?原来是花10分下载分

谢谢你的回复,扣下载分是论坛扣的,我一分也没得到,为了使爱好者都能看到,本人既没设权限又没加出售分。

网友C:
看了楼主原来的哪 个贴,就一直盼着楼主能出个贴讲解原理。今天终于等到了

网友:
高手 ,有时间我也改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原来的哪 个贴,就一直盼着楼主能出个贴讲解原理。今天终于等到了

让你久等了。。。。

网友D:
动手能力没那么好 买个电感表测电感量 是不是也能测变压器好坏

网友:
这个要懂电路图才能玩的

网友:
改天做个,这个东西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没那么好 买个电感表测电感量 是不是也能测变压器好坏

开关变压器并没有给出其电感值参数,如内部匝间短路的仍有一定的电感存在,所以NO

网友:
很喜欢 你的图纸好原理 谢谢了

网友:
终于出来了,已经下载,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E:
最讨厌下载扣分了,而且还扣那么多。就不能发个网盘地址吗?

网友:
高手,高手,牛人就是牛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讨厌下载扣分了,而且还扣那么多。就不能发个网盘地址吗?

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网盘不收费吗?多回复几次分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网盘不收费吗?多回复几次分就有了!

网盘不收费的

网友:
楼主大可以设计成方便的成品(商品测试仪)进行销售!!
若测试仪的性能稳定可靠的话,应该会有一定的市场的(只要价格合理)~

网友:
有谁做成功了的,拿出来晒晒

网友G:
我花了两个小时做了一个,没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楼主的高频三极管是什么型号,我怀疑是三极管没选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花了两个小时做了一个,没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楼主的高频三极管是什么型号,我怀疑是三极管没选对 ...

频率在200-300MHZ的都行。如2N3904、9014等太多啦。hfe数不要选的太高,三极管的极性一定要选NPN的。
你应该对着电路图仔细检查,用的元件值是否正确,要按着调试与制作说明的步骤进行,祝你成功,欢迎交流。

网友:
我用的9018可能选高了,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A:
因为没有时间制作,还有调试麻烦,就买了个多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时间制作,还有调试麻烦,就买了个多功能的

这套多少RMB啊

网友:
老款不到200,新款200多

网友H:
楼主有成品吗  定一个

网友:
先把系统和 BIOS排除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成品吗  定一个

自己制作吧,很简单的,就几个元件,没有那么复杂,备好材料,用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自己制作吧,很简单的,就几个元件,没有那么复杂,备好材料,用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定

有元件清单吗,我看了评论没看见有成功的   可能是选料问题吧
这么好的东西  整理下清单

网友I:
很好!抽空自己DIY一个。谢谢楼主!
另外,网上有不少类似方案可用:
http://www.imefan.com/diy/diy_2867.html。
不过,对于一些轻微短路或者高压击穿(高压绝缘差)的变压器,估计有些难度。
我记得哪里还看到过直接在好的开关电源上的变压器上绕一匝,采出开关电源作为测试源。具体是怎样忘了。估计和这资料中的类似:http://www.360doc.cn/article/9342219_264902183.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元件清单吗,我看了评论没看见有成功的   可能是选料问题吧
这么好的东西  整理下清单

今天该下班了,明天上传用料清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该下班了,明天上传用料清单

好的 谢谢啊

网友:
一直找这个怎么测试原来要工具测试。见识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测试工具所需元件清单

电阻KΩ数量(只)电容数量二极管
4.7kΩ
200PF
1N4148
2.2kΩ
0.01uf
1.5kΩ
0.1uf-0.47uf          1发光二极管           1
68kΩ
电解10uf/16v        1高频三极管           2
22kΩ
100kΩ
运算放大器       1
1ΜΩ
可调电阻9v电池
50ΚΩ
测试夹1付
1ΚΩ

网友:
不错,学习了,修电源的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好!抽空自己DIY一个。谢谢楼主!
另外,网上有不少类似方案可用:
http://www.imefan.com/diy/diy_286 ...

你说的那个方法太麻烦了,用这个工具1秒之内就能判断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