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催失误,该死的83627dhg-a

楼主(2016-05-11):
华硕p5kpl-am se,加电不跑码。供电都有了,测复位发现pci和pcie、ide电压都低了40%。论坛里下了点位图,看复位信号并没有上拉电阻,出了桥就进了io,于是用铜丝拉起io的30脚,再加电复位电压正常了!于是在桥不良的料板上拆下一个同型号io换上,加电反复断电。第一反应是有短了,可是检测的很仔细啊,于是用洗板水仔细清晰继续观测。问题发现了83627dhg-a有2个原点 分别在对角上 原点里带横的那个才是真的,好巧不巧的还被灰尘混合焊膏给覆盖了……! 拆下io 再测量pci、pcie对地阻值都变小了,桥应该是挂了,又多了块料板郁闷啊,要是没焊好也认了功夫不到,焊颠倒了真头一次,真不能分心啊,维修就是个认真活!

另外 用废网线代替吸锡线,用着挺方便的!

网友A:
拉io引脚的线用壹仟光驱音频线2股或者3股宁一起,稍微掰个小勾就行,焊锡化了借点力就能拉起!

网友:
华硕料板 你值得拥有 (第一脚看字的正反 正面左下角是第一只脚 看啥圆点呢?)

网友:
这种事情我也干过,换芯片额时候别人和你说说话什么的就会出错,所以我现在我在干活的时候让客户先等等。换完再说。
多一块料板也不错啊

网友:
焊反情况一般维修人员都有遇过

网友:
上面不是有那么多厂家的信息英文   这都焊反/

网友:
两个园点 有个中间带一横的才是一脚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不过运气比你好,没有烧件。。。。从那后焊芯片前反复确认没问题再焊,焊完了确认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io引脚的线用壹仟光驱音频线2股或者3股宁一起,稍微掰个小勾就行,焊锡化了借点力就能拉起!

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不算吊,我搞笔记本,发现3V短路,想烧鸡试一试,在3V接上个DC接口,还没试,来了个客户,忙完回来,19V一插,又多了一片料板...

网友:
用废网线代替吸锡线可以吗?是纯铜的网线???

网友:
低级错误,大意的时候就会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io引脚的线用壹仟光驱音频线2股或者3股宁一起,稍微掰个小勾就行,焊锡化了借点力就能拉起!

学到东西了,我都是用刀翘,估计没有你这个方法好。。。

网友B:
是IO那个圆点对错了吗?

网友:
欧点没看懂哦

网友:
我焊反过 华硕N68  IO反了!  后来换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O那个圆点对错了吗?

这个io一共2个圆点,其中真正的点被灰尘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