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EA40-HW MB12243-1奇怪问题

楼主(2016-05-11):
    机器可以亮机,但是亮着亮着就不亮了,这是主板电压正常。内存上的波形消失了,重装系统,做win7的话镜像导进去重启的时候蓝屏重启就不亮了,做win10的话导入镜像重启时会看到花屏,然后就不亮了,干过显卡,刷过BIOS还是一个鸟样。,还有就是硬盘接口两组数据下阻值误差可以达到15欧。,这是什么情况啊,又遇到过得嘛?给个建议啊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看是不是电压有跳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