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我的朋友家有一台电脑重新做完系统之后连接不上无线网

楼主(2016-05-11):
我的朋友家里有一台电脑,重新做完win732位的系统之后,想要上网却上不了,经查错误代码为691,问怎么解决

网友:
宽带连接错误691(由于域上的用户名或密码无效而拒绝访问)/错误635(未知错误)的处理流程如下:
(1)用户名密码填写错误
(2)如果用户帐号密码填写无误,则进入下一步继续处理;建议重建拨号软件

网友:
网卡驱动装好没

网友:
是不是宽带欠费了,或者是远程服务器问题,给运营商打电话

网友:
691这个代码是宽带账号或密码错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欠费

网友(2016-06-28):
果断是欠费了

网友:
是不是宽带没费了

网友:
先问客服,如果不是欠费的话是不是系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