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 显卡驱动 装不上去

楼主(2016-05-11):
Z475 显卡驱动 装不上去,谁遇到过没有 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AMD的驱动都难装用360驱动大师装下试试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
还是从软件着手。先系统,在BIOS

网友:
能识别型号吗

网友:
是216-0809000的显卡吧

网友:
安装不上驱动,可能是显卡本身硬件有问题

网友:
系统   显卡   显存都有可能导致打不上驱动

网友:
怀疑BIOS就刷一个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 双显卡    是双显卡  装W7系统  在安装 驱动前  把独立显卡不驱动    进系统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