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红外测温仪请推荐!

楼主(2016-05-11):
在网上看到这款红外测温仪,想购买一只,但有不知道红外测温仪的测温精度怎么样?故此请用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A:
楼主先详细说一下你的应用情况,才能确定合适的选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详细说一下你的应用情况,才能确定合适的选型......

谢谢朋友的回复,主要测试散热片,PTC,空调的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的回复,主要测试散热片,PTC,空调的温度。

你的心理价位在多少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心理价位在多少以内?........

我看某宝从几十到几百的都有,当然能便宜而又能有一定精度最好了!

网友C:
应该是贵的,大品牌的精度高,注意不要买到假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贵的,大品牌的精度高,注意不要买到假冒的

这款希玛的怎么样?我看买的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希玛的怎么样?我看买的人多。

建议国产的买优利德的或胜利的,进口的可选FLUKE的...........

网友D:
希玛的看着很便宜,不过看评价精度完全不行,买了也没用,浪费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希玛的看着很便宜,不过看评价精度完全不行,买了也没用,浪费钱

那买哪个牌子靠谱,福禄克的也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买哪个牌子靠谱,福禄克的也太贵了!

胜利的好像不算太贵,价格还可以

网友:
7天无理由退货  买了不行退呀

网友:
买了一款泰克曼的,负50到550的

网友E:
买了一只雷泰的红外线温度测试仪,测试白色铝散热片时不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买了一只雷泰的红外线温度测试仪,测试白色铝散热片时不准。

那是因为是没仔细开说明书,红外测温有几种影响准确性的情况,你测得散热器是其中之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是没仔细开说明书,红外测温有几种影响准确性的情况,你测得散热器是其中之一............

请教师傅有什么办法克服铝散热片或者不锈钢等材质反光造成的测量不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师傅有什么办法克服铝散热片或者不锈钢等材质反光造成的测量不准呢?

将测温点周围涂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测温点周围涂黑.........

谢谢指导!改天用黑色记号笔涂黑试试。

网友:
这要看你的温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