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69笔记本放了一个月没用不充电不开机,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6-05-11):
请各位高手帮看一下,我的笔记本是什么问题,应该先从哪里查起呢?现在现象是拆上充电头,充电头指示灯亮微绿色(这个可能是不再充电了)按开机键没反应.量了一下电池最第一和最后一脚的电压是5V,取下电池插电源还是不开机。请各位大虾给分析下,电脑没有进过水。用的好好的!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给看一下,补充一下,光电池也是不开机。可能是电池没电了!前一段时间出现过这个问题,但了拆机后拆下电池再插上,后来又好了。现在直接开不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