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0一体机白屏

楼主(2016-05-11):
     此机是二修机器在别处修过。   客户说:(原来是暗屏,灯管有问题,换了灯管后,高压板也坏了,就改通用高压,好了,回家用了5天左右,屏就不亮了然后,再修就一直是白屏了)。
     我拿到机器时候里面没有高压板,测了下主板上的背光接口,12电压正常

      4脚背光开启信号0 ,亮度调整信号为2.3V左右,我找个通用高压板接上去用亮度调整信号当开启,发现屏是白的,后来跑线发现bL-ENA信号直接来自显卡板,后来更换了显卡芯片后OK
总结,同行换灯管时有一支没换好,电流大,烧坏了原高压板。更换通用4灯后,双烧了,在更换过程中,双烧了显卡芯片。到我这儿我换了显卡,又换了二灯的高压板,没用用那根电流大的灯管,联接好后OK了

网友:
不会变暗嘛

网友:
上家应该换灯管的时候没有固定好,做什么都得小心,一不注意这不就麻烦啦

网友:
维修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