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5-11):
刚开始是一个键连键,换键盘还是一样,COMS放下电居然一个都不能用了,IO bios都试了还是不能用,难道是桥坏吗谁遇到过

网友:
打过值了嘛

网友A:
测下键盘接口阻值  桥的可能性存在 不过很小 建议多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键盘接口阻值  桥的可能性存在 不过很小 建议多测下

打键盘接口阻值,换ec,换键盘接口电容

网友:
键盘到IO之间线路有没有断的

网友:
打一下键盘接口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