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思路,L42D8810 背光闪,图暗

楼主(2016-05-11):
求指点思路和图纸,谢谢,L42D8810 背光闪,图暗 .

网友A:
先拆开简单测量一下,看是不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开简单测量一下,看是不是高压有问题

已拆机,通电检查主板各组供电均正常,控制也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接住不好,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