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LC2(7.0)没待机

楼主(2016-05-11):
主板通电UP0109P发烫。如图
取下此芯片1 脚5.07V  2脚接地  3脚3.40V  4脚对地短路   5 6 7 8 都是5V
网卡 声卡都下了。是桥有问题吗? 大神们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换了RT9199上去试过。一样

网友A:
怀疑的话可以用可调电源烧4脚啊,记得把芯片取下来

网友B:
说真的额,还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我自己碰到过,给别人修的,还是这个的问题。。重点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怀疑的话可以用可调电源烧4脚啊,记得把芯片取下来

您的意思是?飞根3.3v上去试?

网友:
应该桥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额,还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我自己碰到过,给别人修的,还是这个的问题。。重点排除

换了两个RT9199上去试了。。问题一样。通电就发烫。。。我估计问题就在这个4脚上面。。3.3VDUAL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飞根3.3v上去试?

用可调电源的3.3啊,可以容易看出有无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了两个RT9199上去试了。。问题一样。通电就发烫。。。我估计问题就在这个4脚上面。。3.3VDUAL短路了。

短路了就看3.3v去向,逐一排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就看3.3v去向,逐一排查

有这个版的点位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版的点位图吗?

杂牌的点位图就别想了还搞不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点位图就别想了还搞不定吗

确定桥挂了。。前后USB信号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桥挂了。。前后USB信号线对地短路了。

那就没必要修了,成本高了

网友:
可以烧鸡试试 一般是桥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 加个3.3V 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
是桥的问题多,要不就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