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啃的骨头,Z470亮机掉电

楼主(2016-05-11):
板号:KL6M
故障叙述:
                     类似: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642-1-1.html   ,但是他没有说最后的解决方法,也联系不到他
①板子第一次开机不会掉电。
②亮机时进BIOS也不会掉电
③亮机不掉电时电流0.88左右,亮机掉电时最高电流0.79左右

因为同事已经干过 桥、显卡和EC ,所以不再考虑。
解决方案:
①电压不同,亮机时的电压和掉电时的电压有明显的差距
测全板电压。电压全部正常(包括CPU,SVID解码与实际电压相符),滤波全部正常(滤波电容全部换掉),转换电压全部正常
②BIOS问题。
直接从好板上面对换BIOS(两个),最后证明BIOS是好的
③RTC问题。
RTC的小的滤波有时候会导致各种奇怪问题。全部换掉。
④双通道对比掉电信号
思路:既然都能亮机,那么复位信号在两种情况下都满足(有些同学肯定会问,断开SYS_PWROK,也可以判断掉电啊??在这里,我解释一下:此方法在部分广达板子上面,只能判断HWPG是否正常,测量电压是否正常。总之大多数板子只能测S0之前的电压)。

用复位信号对比经常出问题的信号HWPG、rsmrst#、+3V_S5、+3V_S5、VCCRTC、EC_PWROK、PM_DRAM_PWRGD、PROCPWRG、SYS_PWROK、IMVP_PWRGD.....在测到IMVP_PWRGD的时候,感觉到不正常,可能因为示波器的原因吧,波形不是很好看。
   蓝色是复位,黄色是IMVP_PWRGD。看着波形,感觉上像是IMVP_PWRGD先掉,然后复位才掉。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就这样,在这里纠结了半天。

最后,偶然中抓了一下BIOS的片选脚,发现了问题:

看这张图,点了两根烟。最后换显卡解决问题。板子上面显卡N12P-GVR-OP-B-A1  但是好板的显卡是 N12P-GV-OP-B-A1 就是多了一个R

补充内容 (2016-5-12 09:26):
其实BIOS波形并不能代表什么,只是思路一下转变了。想到显卡而已

网友A:
怎么从那波形上判断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B:
那最后就是你同事换错显卡了?  那没换显卡前什么问题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从那波形上判断是显卡问题呢

直觉  ,男人的第6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觉  ,男人的第6感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最后就是你同事换错显卡了?  那没换显卡前什么问题 ?

好像是显卡短路了,换显卡后,不显示。换桥,刷BIOS后,就掉电。反正在维修中,没有写的这么轻松,还有很多没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最后就是你同事换错显卡了?  那没换显卡前什么问题 ?

加下分呗。

网友D:
不错,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不怎么会用示波器,看不懂,希望说的更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思路非常清晰,

那就加分吧

网友E:
楼主功力深厚,波波用的如此精妙,我都看不懂。还需不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功力深厚,波波用的如此精妙,我都看不懂。还需不断学习

大师过奖了,还要向大师学习

网友F:
那也学习了,这么认真的

网友:
设备齐全  还有技术···   这么难搞也被你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也学习了,这么认真的

既然学习了,加下分支持呗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人为,如果显卡型号对     那就该是正常的   其实就是我们做维修的要仔细啦

网友:
这个厉害  示波器是这么用的  受教了

网友:
感觉这个示波器的线好像比我的机器来的细

网友:
修的很专业,对于开机时序现在还是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