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故障维修篇

楼主(2016-05-11):
ATX电源故障维修篇

  一台ATX电源,没有各路电源输出,但有待机5V和PS-ON 5V,经检查发现输出处有多个电容鼓包,保险管烧黑了,于是换了E13007两个和多个电容,但仍没有输出,发现KA7500B损坏(有12V输入但不产生5V参考电压),于是换上DBL494,但依然没有输出。

  开机刹那发现12V有输出1.45V,但慢慢减为0V,其他两路开机刹那也是为0V。LM339N14脚输出为0V,11脚输出0.1v,1脚2.5V,5脚是0.4V,其他脚电压正常。LM339N已检测过是好的,激励变压器和功率变压器都检测过,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2、3为肖基特快速恢复二极管,4、5都是开关管,6是LM339N。

图一 ATX电源故障维修篇

  认真分析了一下,既然KA7500B、LM339N肯定是好的,激励变压、主开关变压器、三个肖基特整流管都是好的,同时KA7500B的8脚和11脚有输出1.5V,与8脚和11脚相连的两个C945激励放大管并没有损坏,KA7500同时一启动又有1.45V电压,于是怀疑是激励变压器次级故障或输出部分不正常导致KA7500保护。

图二 ATX电源故障维修篇

  因为5V、12V基本没有出来,激励部分嫌疑最大,于是拆下三个开关管,检测激励变压器旁边的零件是否坏了,检测到一个1欧姆电阻开路,于是换上新的,但电源仍未有输出,但这里检测到12V线有稳定的0.8v输出,怀疑两个激励放大管C945性能不良,于是拆下测量,发现一个放大倍数在300,另一个则在30,于是换上两个新的,三组电压修复成功。

图三 ATX电源故障维修篇

  此次ATX电源维修,总结经验如下:

  1、关电之后要检测板上零件,一定要把大电容放电,否则有可能被电击。

  2、保险管烧黑,说明高压部分存在短路,必须先排除再上电,应该用串接灯泡方法上电检测才安全,之前我没有了解这一点,只换了电容就上电,再次发生烧爆E13007的现象。

  3、三极管使用时间长了,就会发生性能下降,除了测其短路和开路外,应要再测其放大倍数。

  4、有些电容并不鼓包,却是底部涨起,很难发现,就如图二中点有红点蓝色电容(原值为16V220U,我没有只好用25V470U代替),所以要细心观察。

  5、KA7500B可用KA7500、DBL494代换。

  6、如果KA7500B的12脚有电压(12v至21V),13、14、15脚必定是5V,不是则KA7500B坏了。如果4脚能被拉低至0V,但8、11脚没有1.5v以上输出的,KA7500B极可能损坏。

网友A:
楼主总结的很好,但是半桥结构的电源逐渐退出市场了,主动PFC的电源是主流了.............

网友:
保险管烧黑了,5vsb和ps—on从哪里来呀

网友B:
这种故障的管子,如果不是测放大倍数,很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结的很好,但是半桥结构的电源逐渐退出市场了,主动PFC的电源是主流了.............

主动PFC和半桥组合的也不少啊。

网友:
这种故障很容易走入死胡同,不错思路,请教:13是5V基准,14、15必定是5V,应依不同电源而不同——我的理解。

网友:
就是开关管下面电阻和电容坏了北

网友:
这种电源实在没有意义,修好品牌机电源才有利润

网友:
估计也是炸电源 看保险都能看出来

网友:
思路清析,如果是我肯定沉不下心来慢慢修了,仰望一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的管子,如果不是测放大倍数,很难发现。

在么测放大倍数

网友:
在么测放大倍数呢

网友:
我对电源还不懂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昨天还拆开一个dell的原装电源了,主动PFC的。输出瞬间保护,无从下手。

网友:
这种结构的电源都是山寨或者低端电源采用,修了也没多大价值,不过对于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进一步学习主动PFC的开关电源很有帮助

网友:
版主,给你几个经验:
1·开关管炸过的,高压侧的几个小电阻和二极管必测,推动极两个945必测。
2·短接PSON后,7500第8、11脚电压为1.5V的,推动管坏、开关管软击穿的概率很高。
3·有输出后,必须测两个主电容以及13007的BE结电压是否对称,BE结电压不对称,换两个加速电容(50V,1~10UF);7500第16脚如果不是接地的,必须测它的电压是否高过1.5V。,7500第16脚电压高于1.5V,达到1.8V甚至2V,则必须查外接分压网络。不然带载时容易自保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