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0R的贴片电阻 左边12V右边无电压

楼主(2016-05-11):
原来用欧姆档测出有80R的电阻,替换了两个0R的正常了 但是依然左边12V 右边无电压,右边的整版电路都没有电压,会不会是那部分断路了测不到电压?

因为找不到相同封装的,焊得有点丑。

网友A:
是不是还是没有焊好哦

网友:
焊锡多 不怕浪费

网友B:
打下没电压那一端的对地值 是不是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没电压那一端的对地值 是不是很低

阻值?   我用二极管档测得右边整块电路是连到地线上面的,也就是对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是没有焊好哦

确定焊好了

网友:
这哪是焊上去的    肯定是你拉上去的

网友:
说不定就是大短了,而不是地

网友C:
0就是直通,怎么会两端电压不同,,,

网友D:
确定不是焊接问题,打下电阻另一端对地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0就是直通,怎么会两端电压不同,,,

我也很奇怪啊 所以来问  确定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不是焊接问题,打下电阻另一端对地阻值

测得12R的阻值

网友:
好像不太可能啊?

网友:
教你一招 加点焊膏

网友:
怎么可能呢?肯定另一端有短路

网友:
焊成这样不如用锡一焊

网友F:
注意这里的限流电阻一般不腐蚀是不会开路的,检查后面是否存在短路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意这里的限流电阻一般不腐蚀是不会开路的,检查后面是否存在短路的现象

LZ讲的是0欧电阻一端12V另一端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很奇怪啊 所以来问  确定不是焊接问题

既然是0欧电阻,不如你取了电阻用锡直连再打值,测电压。

网友:
0R电阻用锡直连,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