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外接花屏, 内屏不显

楼主(2016-05-11):
原故障 是不过显卡的,风枪哄了一下后  看电流 过显卡了   可是屏幕就是没亮 ,没去外接测试, 加焊显卡后 还是没亮,外接后尼玛 这样花屏 基本上是显存出问题了,做显卡都有一个习惯 背后离加焊位置的 稍微大的芯片都会用锡箔纸 贴上, 吃过亏 说多了都是泪,  4个显存都加焊了 还是一样,最后 换显存,2个2个换省事,显存换好后 正常显示了 内接也亮了  烤鸡几个小时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还好是四个,要是八个,真的就太麻烦了

网友:
显存坏的还是要少点,楼主判断不错

网友:
第一个图片,显存可能性很大,

网友:
记住 这种花屏是显存 厉害

网友:
做显存还好   蛋疼的是有时找不到同型号的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