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不触发,RSMRST_PWRGD电压一直跳

楼主(2016-05-11):
最近接着两个苹果的本,A1466反复掉电重启,修好了。还有台A1286的 版号是820-3209-A 故障是不触发,开始检查的像是南桥问题,换了个还是一样。后来仔细查信号 发现RSMRST_PWRGD这个信号一直在跳变,不稳定 感觉不触发跟它有关系,强制拉一个3.3V也是不开。大师们再帮我分析下。

网友A:
这个 你要看有没有什么电容漏电的  断线呀   开路之类的呀

网友B:
看下有没有电容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你要看有没有什么电容漏电的  断线呀   开路之类的呀

机器修好了,是电池亏电了。这个机器不上电池是不开机的,我把PM_BATLOW_L强拉一个3.3V就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有没有电容发黑,

机器修好了,是电池亏电了。这个机器不上电池是不开机的,我把PM_BATLOW_L强拉一个3.3V就开机了。

网友:
有这样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机器  不用电池也是可以用电源开机的啊

网友:
没修过苹果机器

网友:
有的a1286就是必须得插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修好了,是电池亏电了。这个机器不上电池是不开机的,我把PM_BATLOW_L强拉一个3.3V就开机了。

苹果很多需要上电池才触发的

网友:
难道这个机器客户拿过去不带电池吗?还是适配器坏了 不能充电 电池亏了 还是电池坏了 充不进去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