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6V 暗屏维修 求助!!!

楼主(2016-05-11):
今天客户拿了台华硕U6V机子,说开不子机 。拿过手上一试仔细一看 原来是暗屏 心想这是不是VLED没到屏上去……没的说先干………………
把屏拆出来 测了一VLED 没有上来 心中一喜 (不是屏线就是保险烧了) 拆出主板测一下保险没烧,那就是屏线了 换了屏线 开机 还是暗屏 心一沉 不会吧………………又测了 DIM   1.5  EN  3.3有开启电压  不会是升压芯片坏了吧。看了一下芯片型号是PM6600  到网上进了芯片 几天后 货到了  把芯片换上,心想这回OK了吧,可是还是暗屏 没理由啊,EN  DIM 都有  用示波器打了没波形,到低哪个条件没达到,没波,PM6600工作条件是什么啊
没思路了,求大神支个招 ……………………。
上图---

网友:
你用屏幕代换过了吗?确定是屏幕还是主板先

网友:
主板的问题多点   换个屏试试先    确定是那边的故障

网友A:
40针LED屏,你有没有换一张屏上去看看对不对哟?我知道的给你说一下哈,屏的背光有3个电压,必须要有,
19V,40   39  38   三个脚,37对地,36   35  一个开启电压,一个亮度调节,你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 是否正常呢 然后在修屏

网友:
确定是主板还是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针LED屏,你有没有换一张屏上去看看对不对哟?我知道的给你说一下哈,屏的背光有3个电压,必须要有,
19 ...

VLED 19v DIM 1.2V EN 3.3V 三个电压都有

网友:
先找个屏试试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用LED条改了

网友B:
还是高压板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高压板问题吗

是那吊三极管

网友:
LED灯条坏了么。。。。。还是屏幕的问题嘛·

网友C:
你不排除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就直接干主板啊?有点草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排除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就直接干主板啊?有点草率了吧?

没干主板,是屏电路上的一个三极管

网友:
1。2V是不是有点低呀,LID 休眠多少V

网友:
不如直接换个屏试试   先判定是主板还是屏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