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67-4无规律掉电

楼主(2016-05-11):
故障现象:不定时,无规律掉电,有时可以亮机掉电,多数是开机掉电。跑电流无规律。
分析:可能为接触性故障,或元件性能不良,应该无明显短路。
维修过程:1,加cpu滤波,无效。                    2换系统供电芯片,无效。             3测5v,3。3v转换正常。    4换cpu供电芯片,无效。套路走完。故障依旧。分析现象,类似于仁宝的主板上电不全引起的掉电。开始测量,3v和5v电压始终正常,显卡供电正常,cpu和内存供电不稳定,因为是掉电故障,用万用表测瞬间电压可能不准确,我默认为,供电电路都正常。陷入僵局,不知道该干嘛了。反复开机,寻找掉电的规律。发现电流在0.4之前掉电时,内存供电只有0.4v。查pu4501  1脚RUNPWROK电压不稳定,RUNPWROK信号连接pu4601和pu4701为两信号的 电源好 信号。修到这份上,有点累了。直接切PU4601 13脚。上电开机,测试正常。不太会发帖,没有配图。

网友:
估计是有芯片的pg性能不良或是板层漏电

网友:
修过几片4752内存供电pg不稳掉电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