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什么样的编程器好

楼主(2016-05-11):
一直想买个编程器,主要刷笔记本BIOS,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好,哪位推荐一下大概多少钱的,最好是现在的新产品几年前的我怕有点落后了不好用,生意不好,想买个经济实惠的用用,找别人刷要50元想想还是自己买一个的好,不甚感谢!

网友:
你如果有钱的话  建议你一次性买好 希尔特的牌子    如果是缺钱的情况下  你就买便宜的  几百块钱的吧
https://shop68689365.taobao.com/ ... p;tracelog=tzs_jrdp

网友:
可以买EZP_XPro,还可以。我以前用的是EZP2010,坏了,买了EZP2013,好慢,退了。现在用EZP_XPro。32M的刷要1分10秒

网友:
希尔特610不错,我现在用的是580U感觉还可以。

网友:
如果想买稍微好点的就希尔特  610p,一般 的就RT809

网友A:
大家都在用RT809F,希尔特的反而都放到一边了,基地淘宝店有售。

网友B:
嗯,我也有买个编程器的打算,不知道楼主买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在用RT809F,希尔特的反而都放到一边了,基地淘宝店有售。

听大家的就买了个RT809F      淘宝上29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我也有买个编程器的打算,不知道楼主买好没有

买了,RT809F 淘宝298还没有收到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了,RT809F 淘宝298还没有收到货

回头看看好不好用再发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头看看好不好用再发个贴

期待楼主与此相关的新帖中。。。。。。。

网友:
不用买太贵的,,,实用就行

网友:
希尔特好贵

网友:
https://bjjichun.taobao.com/(这个不错,看看)

网友:
初学者用RT809F比较好,上手容易,功能够强........

网友:
我也用RT809F,我用的少,没问题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3054956074

好用不贵 经济实惠

可刷写KB9012 9022系列 IT858系列E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