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 不显示

楼主(2016-05-11):
问题如题。 开机有大小写。就是没有显示换了显卡也一样的故障。那个老师遇到过。
显卡

网友:
外接呢,有没有edid波形

网友:
显卡旁边的小件是不是有掉的

网友:
先看EDID有没有吧 外接显示吗

网友:
开机有大小写是什么意思 开机电流上到了多少,你这样说的太简单,没法判断是哪里的问题,桥、显卡、内存、屏幕、屏接口都有可能

网友:
EDID在哪量啊,哪位不吝赐教!

网友:
这种遇到过一台hp的机器显卡换过还是不显示大小写等亮 结果屏幕接口洗一下就ok了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大小写能亮 过了内存了 不能确定你显卡一定做好了 或者显卡本身坏 显卡供电 屏 屏线都是检查对象

网友: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