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5-11):
到手,客户说开机不显,上电一看,明显有供电没有起来,留机、拆机,裸板点,上电到0.5就不动了,开始戳主板量,CPU供电没有,查条件,VCC供电有,开启SHDN#有,第一脚需要的HWPG也正常,戳相位脚BST有3.2V,这都对啊,为啥不出供电啊。把PG脚断开,还是没有出,怀疑芯片坏了,换完之后,涛声依旧。继续查吧。我把认识的,不认识的信号都点了一遍,发现,有一个信号H_DPRSTP#不正常,它应该是一个高电平的,但是却为低,一路查,它是由桥发出来给CPU供电芯片的,复制,来论坛看看是个啥子信号,发现,它是CPU供电芯片的一个睡眠信号,必须要为高唤醒供电芯片的工作。      这就好办了,知道源头是什么造成的就好办了,干桥去啊,三下五除二彻底把主板脱光了往BGA焊台上放,嘀嘀嘀加热完毕,上电,卧槽,CPU供电出来了是不错,PG呢?CPU供电的PG呢?电阻一端有一端没有,去他*****的吧,直连,上电,亮机,完事了。附上这些信号和亮机图片和图纸

联想Y450 QD-KL1 RA1A MB.PDF

网友A:
亮机图片,手机拍的图片太大传不上去,只能截图再传,我也是醉了

网友:
直接连起来,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
这个信号在这板上怎么这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图片,手机拍的图片太大传不上去,只能截图再传,我也是醉了

那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给CPU供电芯片的

网友:
供电和信号最好不要连在一起

网友:
感觉还会回来

网友:
应该搞个上拉吧,直连有点担心了。

网友:
这样不怎么稳定吧

网友:
你够,我测试个几天再给客户去。

网友:
测试半天, 然后冷机后可开机 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修CPU 供电,很容易忘掉这个信号,

网友:
666,我没注意过这个信号

网友:
H_DPRSTP#这个是休眠信号吧

网友:
应急修理的时候可以直连。。要有好的维修质量还是不要这样做。。。

网友:
这个信号很容易忽略的

网友:
这个信号一般不会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