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HD4, REV1.0主板维修求解

楼主(2016-05-11):
技嘉GA-Z77-HD4, REV1.0主板,故障是开机时CPU风扇转下就停,可以再次触发,打各大供电阻值,也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时钟电压没有,BIOS刷过,换过32.768的晶振和旁边的楷振电容。电池也换过,还是一样,以为还有短路,后来查到网卡芯片阻值异常,把网卡芯片拆了后,现在的现象是开机代码到15就停止,然后就掉电,在开机还是以样,不上内存,会报警,也就是过内存后掉电,内存换过,还是一样,该怎么修,没修过Z77的主板,还望大神指点下思路,谢谢

网友A:
看你的意思和网卡没关系,问题还是内存不过,就查内存时钟,时钟没有就没内存复位,内存就不会过

网友B:
内存的几个条件都查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几个条件都查完了?

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正常,总线也正常,不只该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意思和网卡没关系,问题还是内存不过,就查内存时钟,时钟没有就没内存复位,内存就不会过

和网卡有关系,最初的故障时开机风扇转下就停,后来拆了网卡芯片后可以开机代码跑到15后就掉电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呢

南桥还没考虑,因为可以触发,所以暂时没动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意思和网卡没关系,问题还是内存不过,就查内存时钟,时钟没有就没内存复位,内存就不会过

是啊,因为不上内存会报警,那也就是自检到内存部分了,只是会掉电

网友:
内存供电有了,内存的复位有吗

网友: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方式是否

网友D:
你刷完BIOS有没有还原啊

网友:
先刷BIOS   没效果再热风枪加焊桥应该可以

网友E:
是闪下就停了吗,如何是的话查一下I/O上 这两个2V看一下,一般会有一个高过2V,R25或R34坏

网友:
只能按照时序去查,找个相同芯片组的图纸。

网友F:
南桥  !  网卡坏的拆了不过内存就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刷完BIOS有没有还原啊

没有还原,网卡芯片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闪下就停了吗,如何是的话查一下I/O上这两个2V看一下,一般会有一个高过2V,R25或R34坏

谢谢你的回答,我有空再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  !  网卡坏的拆了不过内存就是南桥

打了南桥的对地阻值没问题,USB数据正负对地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