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 REV:3.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11):
接修到一台联想主机不能开机的机器,拆主板出来后,目测全板看有无明显电容怀孕,只有总线供电MOS管边上有个电容怀孕,更换。上电测试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3VSB,RSMRST#。测得VCCRTC,RTCRST#都正常,当测到32.768两脚电压的时候,一脚电压为0.04,一脚电压0.48,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偷懒也没有去打32.768两脚的阻值了,直接干南桥,干完南桥后,32.768两脚电压,0.26,0.48看来正常了,上电,触发,跑码亮机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说说维修过程,愿意加点分的就加点分吧,呵呵,上亮机图,过程中的图片就没拍了

网友A:
还是有点水平的,至少有思路,有头绪,是实地出来的吧,这时序也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点水平的,至少有思路,有头绪,是实地出来的吧,这时序也没谁了

呵呵,按流程都应该测测的,后面的都没有测了

网友:
晶振两端压差异常一般与RTC电路工作也有联系。

网友B:
这种有示波器可以看下有没有波形,可以先换晶振谐振电容在弄桥的

网友C:
品牌机南桥坏的是很多 不过晶振电压过低的很少

网友:
一般都是过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有示波器可以看下有没有波形,可以先换晶振谐振电容在弄桥的

有示波器,没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机南桥坏的是很多 不过晶振电压过低的很少

我碰到过几回了,都是一脚电压很低

网友D:
技术和思路真好.就是945的主板换南桥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和思路真好.就是945的主板换南桥收多少钱?

是加焊,没有换南桥

网友:
我一般先换晶振  搞谐振电容  不行加焊  再不行换GB

网友:
楼主 为什么没有拍图呢   让我们涨涨见识啊

网友:
换南桥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945的南桥是eb吗?

网友:
修电路就是要有思路。

网友:
路过向高手们学习下

网友E:
945主板还值得维修?
浩祥电脑
客户要求修就修呗,他的是联想的品牌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945主板还值得维修?
客户要求修就修呗,他的是联想的品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