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米智能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怎么办?

楼主(2016-05-11):
极米智能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怎么办?

  智能投影仪作为一种智能家居产品,也同时作为一种显示设备,成为消费者心中的新选择。在使用智能投影时也会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画质设置、梯形校正等等,那么通过HDMI线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怎么办?下面小编以极米智能投影仪为例,给大家分析一下投影仪连接电脑后无信号检测方法。

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 图1

  一、极米智能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的检测方法:

  1、首先我们将信号源切换到相应的HDMI信号源上,有的有好几个HDMI接口, 在选择信号源时一定要选择对,不过有时候也会自动识别信号源。并且HDMI1和HDMI2不要切换错了,建议选用HDMI2。

  2、检查下HDMI线连接是否正常,有的HDMI线是单向输出,需要对调一下两端的线头再试一下。

  3、如果通过以上两种方法还是没有信号,不妨重启电脑或者电视机试试。另外如果接的是DVD播放机,也需要将DVD遥控也切换到HDMI信号。

  4、如果是台式机的话,用HDMI线将投影仪连接电脑就可以显示了。笔记本要复杂点,进入笔记本显卡控制面板设置笔记本的双显输出或按组合键FN+F?(F?代表F1-F12之间某键,具体因品牌不同而不同)切换笔记本的视频输出信号!

  如果以上操作正确,投影仪连接电脑还是没有画面显示话,可能存在是HDMI线有损坏或更换一根线再试用一下。

  5、画面有部分显示,但是显示不完全。

  可以将分辨率调整到1280*800(投影机的最佳分辩率),再把电脑鼠标接上智能投影仪,按住左键不放,往下拉就可以看到完整画面了。

  6、要特别注意的是,HDMI线不能一端插在独立显卡上,另一端插在集成显卡上,这样也是没法显示的。

  7、可以用电脑组合键win+P进行画面切换。

  二、投影仪连接电脑后调出投影画面的方法/步骤:

  1、确定投影仪与电脑连接是正确的,并接通电源,打开投影仪开关按钮。

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 图2

  2、对电脑进行分辨率设置,使其与投影仪分辨率相同。

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 图3

  3、信号切换与信号选择。

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 图4

  正常情况下,接上HDMI线后,点击检测,会出现下图的情况。

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 图5

  第一个复制这些显示:也就是电脑和投影机的画面同步。完全一样,比较适合做演示。

  第二个扩展这些显示,这种情况会出现电脑上是正常画面。但投影仪上只有一个电脑背景,而没有任何的图标,这种情况的好处在于,可以开启一个浏览器或播放器,拖到投影仪上,然后播放电影,再全屏。这样投影仪就播放电影,电脑显示器可以继续操作上网,互不影响。

  第三和第四就是在某一个显示设备上显示。

  三、接上HDMI线后,投影机无声音。

  右键点击电脑右下喇叭图标,选择声音→播放→选中xgimi选项,设置成默认值就可以了。如图:

投影仪连接电脑无信号 图6

  通过以上设置投影仪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