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0-B8 坑机维修

楼主(2016-05-11):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神机  , 神州A420-B8   (版号贴纸上面是E450 MB D1,主板上E550 REV1.1 )开机无显示,报价留机开修。
        拆开一看全是蟑螂,恶心的要死,很多地方有腐蚀(图片就不拍了怕影响各位食欲),以为捡到了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动手处理。
    处理完以后插电,待机0.08偏高,开机还是不显示,电流停在0.75不调变。
       待机手摸主板,发现USB3.0控制芯片温度偏高,拆之电压0.02正常了。
        继续开机,电流还是没什么变化,集显不出,一看CPU供电95831 ,傻了,这芯片不就是个坑吗,算了慢慢来吧,先刷了个BIOSS,还是一样,准备换芯片再试试,换之前我找了块CPU换上试了下,奇迹出现了,电流跳变了,兴高采烈的装上内存接上外接开机,又特么傻了还是不亮,看电流挡内存了,把内存洗了又洗刷了有刷还是一个鸟样,于是换了条内存,久违的LOGO出现了。
             以为到此结束,装机测试。一开机,我又一次傻了,白屏,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在狂奔,再接外接显示完美,继续拆机屏幕各项供电都正常,接着换了个屏,OK,显示了。
       算了下成本,这鸟玩意还修个球,至此坑爹的机器修复,不过客户不愿意,现在正在还原故障呢。。。。。。。

A420P e450 MB D1.pdf

网友A:
是什么原因会搞坏这么多东西撒

网友:
这板之前也修到,也是cpu也坏

网友B:
楼主修好了也头痛,后续肯定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会搞坏这么多东西撒

进蟑螂  腐蚀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也头痛,后续肯定容易返修

是啊   白辛苦

网友C:
我估计蟑螂小便到里面 导致坏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蟑螂小便到里面 导致坏了这么多东西

我在怀疑是不是别人换东西了   这种事情再接知道就好  不好跟客户说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还不如不搞了 关键还不知道稳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