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77-MLE集显不显示

楼主(2016-05-11):
P8H77-MLE便BIOS.   : P8H77-MLE RVE1.04

网友:
查集显供电、信号试试

网友:
bios 论坛有吧

网友A:
这个显卡是在cpu里的,你的cpu集成显卡好坏?还是没有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是在cpu里的,你的cpu集成显卡好坏?还是没有集成显卡?

CPU换过了。一样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