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 LWG2-U 06209-1M 超级老笔记本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11):
一台超级老的联想笔记本,故障现象是不触发,待机0.02正常,按开关没反应 第一反应就是刷BIOS,结果现象一样不触发然后查看EC  RSMRST 3.3V 正常 BTN 3.3V正常 按开机3V有跳变  LID_CLOSE#只有0.4V   这个休眠信号是低有效,所以LID为3.3V的时候机器才能正常启动

由3D3V_AUX_S5提供上拉3v  ,果断换掉电阻R5,LID_CLOSE#电压正常了,成功点亮
由于今天不能上传太多图片,所以只有一张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师指点,求加分

网友A:
我就没搞懂,为啥不能上传图片啊,我一张都没有穿上去,还说我今日不能上传,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搞懂,为啥不能上传图片啊,我一张都没有穿上去,还说我今日不能上传,真郁闷

可能附件有限制 明日上传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