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板号:LA-5081P开机不显示。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6-05-11):
  渠道客户拿来的机器,还是二修机,开机不显示,电流又跳边,大小写键有反应,内存有波形,但是接屏和外接都不显示,这机器是有通病的,就是右边的USB容易短路,或者是显卡问题。上家也很忠实的按照通病把显卡搞了一遍。可惜没有效果,右边的USB也正常。
   拿到机器,首先既然可以跑码但是不显示,首先考虑的就是屏接口了。如图: 测试发现PIN27和PIN29无波形,其余正常。追查发现来自显卡,说明显卡没有正常工作,要么显卡自身,要么显卡外围电路。介于上家已经整过显卡了,就暂时先不考虑显卡了。先查供电,如图 这是显卡的主供电,经测试只有0.23v。且电感前极无波形。离显卡供电的要求差了几条街啊。查条件正常,换芯片无果。上管PIN5678有19v供电,控制级只有0.23v且无波形(不正常),下关控制级1.5v(坑定是不对的吧)。换上管无果。但是把下面的双管一起换掉,OK正常亮机了、
      总结:这台机器要是按机器的通病去修,而不查显卡工作条件,非修废不可,

网友:
维修有时候不能老想着通病 具体还要分析

网友:
没供电的话 肯定先修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