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机如何去除广告?返回旧版系统的方法教程

楼主(2016-05-11):
小米电视机如何去除广告?返回旧版系统的方法教程

  使用小米电视机的用户都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系统升级到新版的MIUI系统后,广告特别多,很是烦人,好好的小米电视机变成了广告机。小米电视机如何去除广告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小米电视机去除广告的方法,帮你解决这个小烦恼。

小米电视机 图1

  小米电视机去除广告的基本原理:

  小米电视使用基于Android 的MIUI TV版,采用的是双系统更新方案。小米电视机内含2个系统,我们把当前运行的称系统1,更新时是更新系统2,然后重启就进入系统2了。

小米电视机 图2

  避免小米电视机系统更新,返回旧版系统的方法:

小米电视机 图3

小米电视机 图4

  2、关闭小米电视机(注意:是关机而不是待机)。

  3、同时按住遥控器的HOME键和MEUN键,再按一下电视开关,进入Recovery界面后松开遥控器按键。

小米电视机 图5

  4、进入Recovery界面后选择重新启动选项。

小米电视机 图6

  5、重启时选择进入原来的MIUI系统(即非最新系统)。

小米电视机 图7

  注:

  1、小米电视机只会保留2个系统,所以系统只能恢复到前一个,如果你的小米电视机升级过很多次,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到最初的没有广告的MIUI系统了。

  2、Recovery可以进行三清操作,所以可以对电视由于软件问题引起的故障进行清除,如果Recovery三清和切换系统都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很大原因是硬件问题了。

  通过以上设置后,小米电视机就会回到没有广告的原版MIUI系统了,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小米电视机不知道好用不,乐视卖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