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300C触发后电流0.065A不开机,15V通病绝杀

楼主(2016-05-11):
接到华硕S300C一台,加电流表测得触发后电流0.065A,明显偏低有电压没有出,拆机发现待机无电压,触发后待机芯片发烫,待机电压也没有,华硕的机子没有图纸也没有其他资料,只有靠经验修,我直接按广达的15V升压通病修,测得插上电源有12V升压,触发瞬间为0,拆掉12V输出端的复合二极管,上电电流0.001触发没有反应,那么可以判定此机的待机电压是触发后才出的,直接把12V输出端接线到19V公共端,插电触发电流一路跳变显示了。看来这也是华硕的通病,昨晚也搞了一台X550CL版号的机子也是这个问题。到此朋友们注意了,触发待机芯片发烫很容易误导我们查待机部分,还有要接到19V公共端的前提一定是要把12V输出端和升压电路要断开哦!切记不然死定了,可以拆掉输出端复合二极管或者用刀片切断输出端连接点,个人建议拆管。具体请看图。我分析应该是升压带载能力不行而导致待机芯片保护了。

网友A:
这跟直接短接管子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直接短接管子有何区别

呵呵直接短接,你试一下吧。好好学习一下时序,

网友:
这是二次升压得到的电压,短接只有5v,要开启5v的二级供电至少要5+4.5

网友:
短接时序上不一定行,有些要二次开机才亮

网友:
厉害 厉害  华硕的板子很多没有电路和点位的

网友:
要不要接个电阻安全点...

网友:
这样拉  行不行 啊???

网友:
直接短接管子

网友:
这机子搁我这得修一年

网友B:
看了半天, 没理解,比较笨, 想大神是遇到这种机型比较多了, 没搞明白这机器为什么要把12V输出  接给19V公共,  19V不会高吗?  不用加点什么原件来保险点吗  希望不要笑小白一个

网友:
修的不错,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
接19v还是要把升压部分断开的  最好再接上k级电阻

网友C:
这样修稳定吗  楼主以前这前修有返修没

网友D:
我修到过多台这种情况,最终多是mos管G极与DS极漏电所至

网友:
这个没点位也可以修啊?厉害厉害

网友:
还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修稳定吗  楼主以前这前修有返修没

目前没有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到过多台这种情况,最终多是mos管G极与DS极漏电所至

MOS管拉低不是这种症状的,

网友:
我的联想U330也是这样,,,可是连19v后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不会有什么隐患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 没理解,比较笨, 想大神是遇到这种机型比较多了, 没搞明白这机器为什么要把12V输出  接给19V ...

12v是升压得到的   用来开启2级电压的    没有12v 用19V飞过去结果一样的   个人觉得加个1M的电阻可能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是升压得到的   用来开启2级电压的    没有12v 用19V飞过去结果一样的   个人觉得加个1M的电阻可能会 ...

哦,明白了, 但你没加电阻直接飞, 还是有点危险吧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不好修啊,高手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注意下

网友:
通病呀,下回留意下

网友:
我碰到过~~~~看了你的帖子豁然开朗了

网友:
先收藏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还没遇到 学习了

网友:
这两天修15V不触发的机子有点多,以前都没怎么留意这一块。

网友:
拉19V会不会时间长了出问题啊

网友:
建议,在改的19V电路上加个100-1000欧的保险电阻

网友:
要查一下为什么二次升压电路为啥没升压吧,就2个二级管跟几个小电容。12V升压电路没几个元件呀?这样子飞先俺没干过。

网友:
大神 手上有个X550CL    按开关键待机到0.02(3位数显),待机芯片开始慢慢温度上来的   可否告诉我 拆哪个二极管  谢谢你

网友(2016-06-17):
今天刚好修到个一样的,也是这个故障触发后电流是0.06待机芯片发烫,5V变成0.2左右,3V变成1.3左右,楼主说的12V没有这个是肯定没有啦,12V是5V下管驱动升压得来的,5V不对12V肯定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