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牛逼的机器

楼主(2016-05-11):
   万用表到了,使起来还是很顺手的,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DELL PP38L  开机亮机,掉电,我插了电源大概看了下电流,看到的信息是有短路,保护。。。我去这机器牛逼,居然还能亮机,由于之前修过这种机器,判断显卡以及外设问题,合上电脑让店里小伙拆机,总之过了快两小时主板到我手上。
接上电源电流不一样了,开机瞬间掉电,接着跑0.7不动,大概打了下电呀,总线电压0.4,问题出来了,1.05v只有0.4v.好吧,直接追着他去,可还没等我缓过了,电压不同了,只有0.24。。。我一看,妈的,这不是CPU电压也丢了,我去,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腾。。再打1,05好吧直接无输出了,先修它了,测 大概打了下条件,由于没有万用表,同时为了节省时间,直接换芯片,在料板找了个能通用的干上去,昨天换的新烙铁头还是很给力的,直接拖一遍就OK。。上电,电流蹭蹭蹭往上跳,原以为会短路保护,我去,居然没有,连忙接上屏,OK 亮机,这里就不配图了,手机像素有点渣。。。到现在没明白这芯片不良居然会保护,还能亮机,我一直以为是外设与显卡问题的。。。

                                                                                                    有分的别留着,现在这分不能浪费了,有就要给了,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戴尔型号错误

网友:
加分鼓励,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手上也一台

网友:
维修速度快,历害

网友:
就是干,换了再说

网友:
这个本掉电好像有通病

网友A:
总结就是哪个供电没有。先干产生电压的芯片,是吧,楼主别忘了量警棍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结就是哪个供电没有。先干产生电压的芯片,是吧,楼主别忘了量警棍电压

打死不会忘,10万V干进去,跟了我两年的万用表就没了

网友:
额,这个不是重点

网友:
先把电修出来,才有下一步

网友C:
这个PP38l 多是Dell Vostro 108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PP38l 多是Dell Vostro 1088

版主好犀利,一针见血

网友:
芯片怎么保护

网友:
输出不正常简单量下供电开启 就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可以学习啦,,,很不错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逼啊,我等级太低不能加分。遗憾

网友:
认真的看完,值得借鉴。

网友:
又是一台总线电压煤气来导致CPU过热保护的

网友:
又见到了一个秒杀达人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的技术牛逼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还没遇到 学习了

网友:
牛逼了,占一个

网友:
楼主的技术牛逼啊  必须加分

网友:
代换法,用于速修,很不错,但焊工一定要好

网友:
戴尔的不是这样表示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打死不会忘,10万V干进去,跟了我两年的万用表就没了

10w,呵呵人都会跟表一起灰飞烟灭的

网友D:
总线供电电压低导致主板保护了,而不是短路咳咳

网友:
已加分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线供电电压低导致主板保护了,而不是短路咳咳

原谅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w,呵呵人都会跟表一起灰飞烟灭的

电流,没事

网友:
看完以后,,,,,,,,不知道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