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ENOVOE2323SWE一边偏红有波浪

楼主(2016-05-11):
一台联想LENOVOE2323SWE一边偏红有波浪
屏是LM230wf
Lenovo
联想

网友:
屏幕坏了 换屏吧

网友:
拆机,看是否有损坏的元器件,测各电压是否正常,或者刷个BIOS先

网友:
还是先拍一个清晰的照片,发上来,大家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
是不是背光有问题

网友:
拆下来 测一下灯管先

网友:
能不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几率大

网友:
LG IPS屏,屏幕坏,报废吧

网友:
LED灯条。拆开来看了。灯条全都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