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电路图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2016-05-11):
如图:是仁宝HM67系列的电路图

其中PQ313、PQ310是充电管,所以PQ303就是放电P管了,
但DISCHG_G低电平怎么维持?是不是BATT_ON使PQ306导通
但PR316不是没装吗?打了@的

网友:
是不是ACOFF

网友:
应该是BATT-on控制的吧???

网友A:
楼主这图放大了看不清了。。说的没错打了个@...应该是ACOFF可控制的。。ACPIN也必须是低电平才行。。
不过感觉有不对啊。。如果切换到使用电池。。那个VIN是没有电压的。。。PQ303栅极电压是多少呢??有时间了把全图打开看看。。。

网友B:
PR306装不装无所谓呀 电池放电时VIN经pr309 pd303到pq306 高电平三极管导通 pr308接地 VIN再经pr305和pr308串联分压只有3v多点到PQ303 G级 G小于s4.5v以上 电池不就能正常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306装不装无所谓呀 电池放电时VIN经pr309 pd303到pq306 高电平三极管导通 pr308接地 VIN再经pr305和pr308 ...

对啊,不装他直连了还省个电阻,怎么我没想到

网友:
二楼正解,多分析电路慢慢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图放大了看不清了。。说的没错打了个@...应该是ACOFF可控制的。。ACPIN也必须是低电平才行。。
不过 ...

个人理解不插适配器时与ACOFF无关,就是低电平

网友:
我是想不插适配器的时候,应该与ACOFF无关,就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图放大了看不清了。。说的没错打了个@...应该是ACOFF可控制的。。ACPIN也必须是低电平才行。。
不过 ...

我是考虑不插适配器的情况下,应该ACOFF无关,就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