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LA-8241P) 开机报警,不亮,一直响,有时候可以开机

楼主(2016-05-11):
    接到一机器,开机报警,大概每隔一秒响一声,一直响,有次进入系统跑了个测试程序掉电,想到可能是cpu供电问题,然后在空位加了两个电容,测试正常了以为没事了,结果第二天又不行了
    示波器测CPU供电波纹大,换了电容、电感、上下管还是无法去掉波纹,只不过稍微小点,独显的供电波纹也是不正常,换周边也无法解决,但是进入系统就一切正常,各位有遇到过的吗?帮帮忙    不装屏开机后不启动电流1A多点,正常启动电流0.8多,平台复位正常,内存也有波,应该也是过了
cpu供电

独显供电

折腾了一圈竟然bios 的问题,下了N个才找到能用的,发下板子的详细版号及能用的bios,里面包含了EC和桥的,我这种情况只刷桥的就行了

网友A:
CPU 集显 独显 有杂波一般是正常情况。楼主,你这普源是什么型号??

网友:
看看是不是某个电容不行了

网友:
DELL不接屏也报警

网友:
是不死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先刷刷看

网友:
这个波纹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集显 独显 有杂波一般是正常情况。楼主,你这普源是什么型号??

谢了,杂波正常就改变思路了,不在这耗着了,这是DS1054Z

网友:
这个不接屏的报警声不一样了,不接屏报警间隔很短,应该是8声,
这个报警间隔时间比较厂,而且一直响个不停

网友:
不敢刷啊,hm76,有me模块的
再说有时候可以启动,应该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我一直以为得是一条线呢,原来这是正常的,谢谢了

网友:
竟然是bios问题,上传了可用的bios

网友:
现在的的机器BIOS问题真多

网友(2017-08-09):
最后还是刷BIOS 好的  楼主一直不敢刷 最好还是刷了

网友:
呵呵,让波波坑了一把吧兄弟。。

网友(2018-05-10):
dell insprion5520,有时偶尔能开机,正常进系统运行。很多次开机指示灯闪两下,风扇转后掉电。开  不开机。加焊北桥一样,加焊EC一样。加焊CPU供电管理芯片一样。最后下载此BIOS。刷上正常开机。好  了。

网友:
CPU 集显 独显 有杂波一般是正常情况。楼主,你这普源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之前有遇到过是BIOS电池的问题   我们进的BIOS要薄一些 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