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E47A进水触发掉电

楼主(2016-05-11):
今天客户拿来个E47A说进水,机器到手上插电,待机0.004,按开关触发到0.147左右马上掉电
拆机发现只有PU9附近进水,应该问题就出在这了
把周围清理干净,发现PU9的12脚有个624的电阻腐蚀了,取掉找了一个320K和一个300K的电阻串起来,以为问题就解决了,简单装起来测试,问题还是差不多
忽然看见14脚连着一个5.1的电阻,就用表笔量了一下,阻值无穷大,取掉换一个4.7的电阻,插电,触发,此机修复
本人小小白,正在学看图纸,写的不好请大家勿喷

网友:
写的不是很懂··能配图最好了·

网友:
修的也可也写的可以

网友:
主板缺电压PU9是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