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 加电掉电

楼主(2016-05-11):
华硕X550C加电 显示logo后掉电  拆机 没修过的  怀疑BIOS  刷了还是不行  怀疑显卡  加焊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开关板进水了  取下 清洗后ok

网友:
结果忽略了最绝对的问题

网友:
额。。。开关短路啦···前面的 都白搞了··

网友:
就是啊  往往忽略小细节的问题

网友:
细致是最重要的

网友A:
应该 是 开关 短路了

网友:
这个是 不容忽视啊  走弯路了

网友:
细节很重要

网友:
发现就好,,,座维修要细心哦

网友:
维修要仔细观察  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细节成就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 是 开关 短路了

估计是3V跳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