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6维修

楼主(2016-05-11):
机器拿到手,客户什么都没说,我测试了下,上电到1.0电流不动,估计是不过内存,换个内存试试,仍然一个样,集成显卡,那换个CPU,还是一样,因为没有示波器的原因只能拆开看看,仍然没有头绪。
之后客户急了,打电话催,顺便说了句外接亮的,我试了下,果然是亮的,这样的话估计就是屏和屏线了,屏没找到换的,测了下条件发现没有供电,估计屏线断了,看了下图纸主板脚位测下不通,直接拉跟线,测试亮机。
所以说大家修机器的时候客户提供的信息很重要啊,不然浪费时间哦

网友:
你用点心测测不会浪费时间的 ,楼主你大意了

网友A:
客户外接试了的

网友B:
费了这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外接试了的

同行   不会修  所以拿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费了这么多时间

本来可以秒的机器  因为思路不清晰  直接花了一个小时

网友:
你没试过按NUMLOCK能不能切换啊

网友:
上到那电流没说你也应外接看看吧

网友:
一修直接客户还好 二修的 几乎没有什么使用信息

网友:
我接机一般外接也看一下

网友:
老本屏线摇多了,断的不少,一般都是拆开屏线接线。

网友:
直接飞线也是个不错的方法,情急下可以这么做